新手求助

楼主(2019-09-19):
详细程序见附件。
PLC:FX3U,变频器:FR-E700, 通讯模块:FR-485ADP-mb
出现的问题:可以读取资料(程序第63步),想要读取(第97步)就出错。
D8402=212,D8403=1539 查资料 异常功能代码H6,异常响应H3(数据异常)。
求大神解惑,程序内哪个数据异常?

网友A:
有可能是 H0D 这个地址不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H0d 对应变频器 Modbus协议地址40014 运行频率(RAM值)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改成写入变频器上限频率(H03e8)也是出现这样的错误。搞得莫名其妙。

网友B:
H 0D或 H0A 那不可用 CR LF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变频器参数Pr-124 选择 0 无CR/LF。
有无CR/LF是不是只有在变频器里选择?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变频器Fr-124 应该选择2,有C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