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B结构化程序 TON指令

楼主(2019-09-19):
改指令是否只能用手动输入的方式呢
PT处是不是不能使用D寄存器,通过HMI赋值

网友A:
PT处可以使用变量,数据类型为time,为32位的变量
下载积分:+3(xujiehao04) 谢谢

网友B:
引用楼主xujiehao04于2019-09-19 15:25发表的 三菱FB结构化程序 TON指令 :
改指令是否只能用手动输入的方式呢
PT处是不是不能使用D寄存器,通过HMI赋值
为PT端建立标签,数据类型为TIME,并为其指定地址。
Time数据类型就是一个32位无符号变量,因此在HMI中放置一个数值输入,连接上图中的地址,数据类型为无符号变量即可。
注意:Time的基础单位为毫秒,如果用户输入使用其它单位的话,请进行转换。
Good Luck~

网友C:
可以使用 INT_TO_TIME() 或 DINT_TO_TIME() 将设定值转换为 Time 变数.
Fred 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