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工业机器人基础操作时序求助。

楼主(2019-09-19):
机器人给设备上下料,自动运行时一般是再现模式还是远程模式。
如果工作中,异常出现。需要拔除安全锁销,那样机器人的伺服电源就切除了。人工恢复异常后,如何操作,是不是需要人为上伺服使能,再启动机器人。
还是直接在PLC做好动作,例如直接按启动按钮,此启动分两步,第一步给机器人上使能,然后检测到机器人准备就绪,在执行机器人启动。
第一次用,忘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参照使用的机器人说明书,一般不要拔掉示教器,直接示教器在线使用。
如果不用示教器,要把示教器短接插头插上。
以ABB6轴机器人为例,根据属性把线接到对应的安全接口,然配置置普通输入输出口的功能。
如安全开关断掉,ABB立即停止运动并伺服断电(一般机器人都有好几种紧急停止类型),同时紧急停止灯亮。
重新闭合安全开关,再按控制柜上的白色上电按钮,ABB恢复上电,紧急停止灯亮,再按运行按钮。机器人运行(是否重新运行可以配置)。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