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face4000系列触摸屏自带逻辑编程指令手册

楼主(2019-09-19):
哪位便宜帮帮忙,proface触摸屏自带逻辑编程,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帮助文档里就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帮助里面没有啊是英文的看不懂啊

楼主:
你能告诉我定时器指令怎么应用吗?
就是定时器时间到断开又吸合,指令名称,地址怎么弄?

网友B:
中文帮助文档有的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download/manual/cgi/manual.cgi?mode=10&cat=2

楼主:
不是定时器指令问题,这样吧
定时器接通1秒,自己断开,然后又接通1秒,再断开。。。
就是前面常开点,用定时器常闭点,麻烦你写一下

楼主:
就是我要用定时器触点,符号地址怎么写,符号变量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B(2019-10-30):
应该用两个计时器来实现,定义两个定时器变量,如Timer1和Timer2,利用Timer1.TI和Timer2.TI工作位常闭点交叉使用

网友B:
但我觉得用脚本来做更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