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来搞一搞简单的小车运料程序吧

楼主(2019-09-19):
控制要求,控制小车往返跑位置,总共十个位置,从左到右分别是,起点取料位,1-8顺序加工工位,1和4的加工时间要比其他的长,8加工完下料,要求上料位上料优先,但是下一个工位有料则无法上料及移位,怎么来?

网友A:
是控制小车从第1个位置到第10个位置来回跑吗。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从上料点取A,放到1,1到时见把A从1放到2,再去上料点取B放到1,然后就这一步步往下走

网友B:
你好,自己的作业自己做

网友C:
3楼回答正确

网友D:
同意4楼,作业自己做

楼主:
真不是作业啊,第一起点从取料放到1,1如果有东西,取料点有料也不取,1处理完放到2以后,取料点取料再进1,然后再去2把已经处理完的第一个放到3,3处理完放到4,这时候如果1好了,再去把1拿出来放到2,1空了就去取新料,放完新料,1在处理中,还要处理刚才那两个一直顺序下去直到下料。这其中1,4,工位时间教炒,1比4长,如果能做到有序而又高效率的运行。

网友E:
我看明白了,就一台小车,服务10个工位
由于1和4工位,用时较长,所以这两个工位上料优先;这两个工位中1工位优先级更高,其他工位依次来就行
如果想效率更高,就要判断小车当前位置了,距离哪个工位最近,然后干这个工位的活

楼主:
假设先进的工件算A,后进的算B,A必须从2走了,B才能进2,然后还要不断的进C,D,E,F,等等,之前的也要顺序下去直到出料

网友F:
动作条件:
前工位有料+后工位有空=可以执行
执行顺序:
先入先出

网友G:
我们一般是配8台车,然后同时行进,循环进行,一个车跑8个位,效率真的低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9楼,10楼一针见血啊,结构已经做好了,不好修改,我的意思是加一个车,一个车负责1-4,另一个负责5-8和下工件,就是因为一个小车,现在的程序是一个车负责一个工件下了以后再取新的,效率太低,所以要更改程序,厂家又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作条件:
前工位有料+后工位有空=可以执行
执行顺序:
先入先出
可否有好的整体思路啊

网友H:
就一个小车有什么难的,一个思路,优先出料,不出料时就去上料,从最后一个工位开始循环判断就行。

网友I:
顶3.4.5.楼

楼主(2019-11-17):
引用 网友F:
动作条件:
前工位有料+后工位有空=可以执行
执行顺序:
先入先出
如何通过编程实现进料优先,先入先出呢,有什么指令或者思路吗?谢谢

楼主:
程序已经搞定,附件太大无法上传有,需要参考的可以找我,我给你发文件
PLC用的是三菱fx3g1-60mr,触摸屏tk6070iq

网友J:
老板不急你急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