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9):
首先分读出与写入,写入又分 位写入,单字写入与批量写入,
所以说这个请求数据长度是不是要根据这个情况改变字节数?

网友A:
请求数据长度读指令与写指令的长度不一样,图中给出了解释,长度包括后面几个部分。你理解的不错是这个样子的。写报文或读报文的时候,长度是不一样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求数据长度读指令与写指令的长度不一样,图中给出了解释,长度包括后面几个部分。你理解的不错是这个样子的。写报文或读报文的时候,长度是不一样的

嗯嗯,谢谢答复,一旦我长度设的不对,多了或者少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B:
多读或少读
多写或少写而已

网友A:
如果长度不对,你的报文根本就不正确,就会返回错误代码的报文,你的长度就像是你的检验码,如果你的长度和你实际计算的长度不对,PLC就会返回个错误代码给你,这个我几个实验下来都是这样的,返回的并不是正常响应的代码,你发的命令它也不会执行的,PLC不会想人一样聪明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长度不对,你的报文根本就不正确,就会返回错误代码的报文,你的长度就像是你的检验码,如果你的长度和你实际计算的长度不对,PLC就会返回个错误代码给你,这个我几个实验下来都是这样的,返回的并不是正常响应的代码,你发的命令它也不会执行的,PLC不会想人一样聪明的

嗯,了解,谢谢了

网友C(2020-07-23):
我在学习三菱通信这块,也遇到报文不正确问题,关键是添加通信协议支持功能里添加协议怎么配置元素。。。。看着头疼

网友C:
可以先用以太网助手根据报文格式调试,调试成功了再写通信协议。我卡在能信协议里元素参数设定不会弄,官网也没有这块的介绍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