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脉冲带小数点怎么办

楼主(2019-09-19):
比如一周脉冲10000,一个圆分108次转,10000除108等于92.59,怎么能让它不丢脉冲

网友A:
你可以让一周脉冲变成10800。
那得用伺服电机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那得用伺服电机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细分也是可以手动设置的

网友C:
如果有强近症就用三相步进电机啊,那个可以等分360,
二相步进,有小数点也没关系啊,取整数部分就行了,又不会累计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