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串口线XP系统能用换WIN10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9-09-19):
USB转RS232串口线XP系统能用换WIN10系统不能用,求 大神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这种USB转的东西都需要驱动
这种转换器的硬件和驱动都认操作系统的。
WIN XP用的是一种
WIN 7 WIN8 WIN10用的是另一种。
所以你换一个新的USB转232,再装一个新驱动,就OK了。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真诚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这种w10免驱的,没道理用不了,用驱动精灵检测下
下载积分:+1(wdl浩卿)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