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继电器无法控制

楼主(2019-09-19):
两台FX3UPLC做并联连接通讯,主站中使用M800到M899,有些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即前面的条件都成立但软继电器就是没反应,把它换成M800到M899以外的继电器就没问题,我查找了一下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没有使用相同的继电器所以没有冲突,只是在从PLC中会用到,但是也只是作为条件使用,因为从站无法控制M800到M899,所以就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知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我第一反应,你会不会主站和从站搞反了?
你再研究下:
主站M800-M899 向从站的M800-M899传送。 所以从站的M800-M899处于只读状态。
从站的M900-M999 向主站的M900-M999传送。 所以主站的M900-M999处于只读状态。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同意楼上,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