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plc可以改伺服电机的脉冲周数吗

楼主(2019-09-20):
请问师傅plc可以改伺服电机的脉冲周数吗,比如伺服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可不可以用plc改成20000个脉冲一圈,或等等……台达伺服,或别的?

网友A:
真不知问的是什么,PLC可以改变脉冲数量,从而驱动伺服行走的距离,PLC可以改变脉冲的频率,从而改变伺服的速度
比如伺服电机一圈10000个脉冲,可不可以用plc改成20000个脉冲一圈,或等等……

网友B:
把伺服说明书好好看看吧,改电子齿轮比

专业外协

网友C:
走通信可以改的,但是改了如何呢,断电生效?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那个是电子齿轮啊

网友E:
这个可以在伺服驱动器上用控制面板改,plc的话不了解

网友F:
这个是通过电子齿轮比来改变的。 一般都是驱动器面板上设置,要PLC修改的话,走通讯应该也能实现。

网友G:
PLC侧可以设置的,你就相当加个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