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rat

楼主(2019-09-21):
smrat 查找cpu问题,网线连接好link灯常亮 就是查找不出cpu无法下载程序,系统是win10 64位 软件v2.4

网友A:
电脑本机IP要么没设置,要么网段不一致

网友B:
是不是通讯接口选择的网口不对,或者直接添加CPU吧,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有点无解

网友C:
添加PLC 默认 192.168.2.1 可以网线直接通讯的 电脑Ip也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