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台达触摸屏故障代码求解

楼主(2019-09-21):
描述:故障代码求解
用的台达触摸屏DOP-B10S615,现出现通讯故障,求解决办法或代码解释

网友A:
你这是在用设备吗?先看一下数据线吧

楼主:
这个设备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中间停了有半年没用,现在开机使用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用设备吗?先看一下数据线吧
数据线检查过也没问题

网友B:
通讯不上?
估计plc程序掉了?

网友C:
通讯线是好的,在查plc是否通电,用电脑连接查看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