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9-09-21):
厂里有台设备用的convo cvf-g5变频器 利用模拟量控制,发现在触摸屏上设定频率数值,到41HZ时变频器上频率一下降为0,调到39.9后又可以正常运转,调不到50hz额定转速,查看了程序和触摸屏没发现有什么限制,,求助各位,帮忙分析下!!!多谢了

网友A:
可能内部限制了,不能超过4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查看变频器参数最高频率

楼主:
查看了,用的convo cvf-g5变频器b-5参数设置的上限频率是50hz,对应的上限模拟量也是10v

网友C:
查看程序设置转换,是不是有符号如果为W的话,+27648超的话,瞬间变成-27648.这样转换出来肯定是0HZ
下载积分:+1(zhengf1989)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一个运算处理DIV改成DDIV,多谢4楼给的点拨

网友D:
同意楼上,直接怼个10V进变频快速判定哪里问题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C: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