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FIFW 先进先出指令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1):
FIFW D600 R0 这个里面的数据表格个数有限制吗?
是不是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执行FIFR指令,只要执行了FIFW指令
数据还是会依次不间断往现有数据表格的最后一位存储 手册也没有
说限制存储的个数是多少?还是没有限制 望高手解下疑惑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楼主很有探讨精神,很多人估计都没办法回答。
我也只能交给模拟实验来验证,用事实回答你的问题。
实验后发现FIFW的第二个参数首地址比如R0最大只能到无符号数65535(也就是监控看到的有符号-1),当R0=65535时(-1),如果执行FIFW,就会导致PLC宕机。所以程序里面需要对R0做最大限制,比如当R0=-1时,强制变回0。
另外注意:由于PLC的寄存器大默认为8K,如果FIFW第二个参数首地址值超过寄存器设置最大值时,也会引起FIFW无法赋值到超限的寄存器里也会引起PLC宕机。
下载积分:+3(gz068909) 哈哈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 ..

网友B:
通常使用指令都會給限制
除非你的設備很單純
PLC容量夠大
才可能這樣無限制一直寫入
不然弟通常會限制在一頁人機中可以顯示的筆數
再多要換頁
感覺不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