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续流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9-09-22):
如图,请教一下续流二极管串联的电阻有什么作用。不用可以吗?
以前做电柜记得一般在继电器两端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没有放过电阻。

网友A:
很明显是保护二极管 没有电阻二极管容易击穿。
qqq17888@163.com
工控,我来了

网友B:
电阻和二极管起的释放作用,用来消除储能元件断电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如果没有他们,VT马上击穿短路
我们以前做PLC柜子继电器输出端都不加电阻,直接并二极管,并没有击穿现象。
工控,我来了

网友B:
直流继电器一般电压不高,只需要一个反向二极管就可以了
那种情况需要加入电阻,举个例子可以吗?

网友C:
電阻是做限流限壓用,保護二極體不匯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