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D81DL96的软件SW1DNN-DLUTL,求大神

楼主(2019-09-23):
找不到下载的地方,只能求助于论坛大神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高速数据记录模块配置工具,软件在官网就有免费的。

网友B(2019-11-21):
我来教你怎么下载,你不会下载肯定没看说明书。
1、假设你模块内有配置数据,那么断电取出CF卡,此时模块被强制复位了.计算机改固定IP:192.168.3.x网段,使用Internet explorer 浏览:192.168.3.3 选择直接打开工具,就有软件了。。这时看看模块内配置IP多少。然后你懂的。
2、没有数据。。。直接把CF卡格式化了,模块恢复出厂设置,参考1.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2022-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