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使用问题!!内嵌不行,直接建ST可以

楼主(2019-09-23):
做一个上升沿条件,内嵌不行,只能触发一次,断开再触发就无效了,是我这么写错了吗???,但是直接建ST的没问题的,触发一次执行一次

楼主:
FB内嵌ST,FB使能和传送条件不能同一点位

网友A:
ldp(true,m0)
上升沿直接这样就行,不用再加后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p(true,m0)
上升沿直接这样就行,不用再加后面那个
FB内嵌ST前面一定要加个条件除了SM400想不到其他了,但是只要FB使能后FB内SM400就不能断开,那样上升条件只能外部输入们还不能跟FB使能条件一样。不能同时要延时
怎么破

网友B:
这个破不了吧,内嵌ST相当于 CALL Px
只要是调用子程序,并且子程序有触发条件,就会有上升沿问题,
因为没调用时,程序是不被 扫到的,上升沿自然没办法计算,
所以简单工程这个无解,
有一个变通的方法,你用结构化工程,建ST语言 FB块,块属性里选EN控制使用MC/MCR,这个我没测试,但大概率是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B:
要不就前面SM400一直常通,M10的条件写到ST里面,这样也可以解决,要保证子程序一直被调用,不然就没办法计算上升沿的

网友B:
你是用的5U 5U好像简单工程的FB也可以选ST语言了,可以试试

网友B:
反正子程序的上升沿是调用时候的上升沿,跟你本身元件的上升沿不是同步的,除非一直调用,这样才能同步

网友C:
编程本身就需要注意的,IF嵌套和FB内一般尽量避免使用脉冲化指令以及双向作用的指令比如OUT。
IF其实编译后为跳转或者CALL,条件不满足时,就不会进行PLC的扫描执行,IF嵌套和FB内里面就像是被冻住一样,可以理解为内部时间静止,当再次条件满足时,里面的状态还是和不满足时一样。也就是条件不满足到满足,内部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D:
这种纯逻辑的 用梯形图它不香吗

网友A:
内嵌ST前面的条件直接用SM400就好了,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婶解答,主要时还有其他计算所以上升沿条件也放在一起,然后又不想开多一个位做上升沿条件这样子。还是理解得太少,一直没相通怎么会不行,看过又要再想办法了。

网友E:
一开始的M10底下并个LDF M10,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