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的可以使用R寄存器吗?

楼主(2019-09-23):
三菱FX5U的可以使用R寄存器吗? 插一张储存卡可以吗? 还是非得使用Q系列的PLC
请大神帮忙确认下/谢谢!

网友A:
带电池可以用R寄存器

网友B(2022-08-17):
引用 网友A:
带电池可以用R寄存器
不需要断电保持,是可以不加电池吗?另外就是用R文件寄存器的话,是直接保存在PLC的标准RAM里面吗?如果不是那需要插存储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