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穿线问题

楼主(2019-09-24):
原来情况是热电偶的延长线到电柜有十几米长,贴着炉子走的,表面温度有点高大概有五十度,用的塑料的线管,现在线管时间长了都坏了想要更换新的,我在想干脆换成金属的软管,就是那种黑色的金属软管,但这样的话会不会对热电偶精度有影响或者干扰呢?有经验的师傅还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延长线用带屏蔽的电线

网友B:
没有影响!金属管反而比塑料的更好,因为起到了一定的屏蔽作用。延长线需要用专业的热电偶补偿线。

网友C:
没影响,把金属管接地,起到屏蔽作用,减少干扰,记得用配套的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