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4):
1.台达DVP-24ES PLC带 创正科技的伺服
2. 工艺是   伺服电机转一圈360度   分16等份  每次转22.5度        这个伺服驱动器转一圈的脉冲 即编码器脉冲  625 X16=10000    这个625我是看伺服显示器得到的    PLC总脉冲数给36000  伺服电子齿轮比为10/36  ,这样 每次给2250个脉冲     使用指令PLSY K10000  K2550  Y0   频率10000    脉冲数2550
  3.下面是每次伺服   记录到的脉冲数:

第一组2246    第 二组4496  第三组 6746  第四组 8996   第五组 11246   第6组13496  第七组15746 第 八组17996    记录了八组     后面重复测也是这样的数据

4.发现的问题就是第一组2250-2246=4少了四个脉冲  后面几组 收到脉冲是对的4496-2246=2250.
5.硬件方面的话 PLC到伺服控制器 采用的不是标准线因为仓库没有  所以随便整了个编码器的屏蔽线接的     驱动器也可靠接地了   PLC 的24V电源还有伺服驱动器上所需要的24V电源是单独给的

  请教论坛里前辈们   我这个偏差得怎么解决   闭环控制没做过    我现在使用的PLC不支持高速输入    我问台达的工程师说让我通过485通讯读取 驱动器里面的实际脉冲做比较换算 我现在不清楚是伺服自身带偏差还是咋回事    小弟先在这里谢啦!!

楼主:
还有伺服增益我该如何调整 出厂值30

网友A:
1、是每次一开机的脉冲丢4个吗?确定不是指令的问题
2、速度变化一下,增大或减小,观察一下什么情况
3、如果都是这样,又找不出其他原因,那就程序中改改,第一次定位发送2254个脉冲

楼主:
对的 每次第一组丢四个脉冲   我在程序里面第一次发2254个脉冲试了  伺服那边读取到是2253 郁闷啊.

网友B:
运行第一组之前监控伺服脉冲个数是0吗。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对第一组之前脉冲个数零   这个伺服可以使能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行第一组之前监控伺服脉冲个数是0吗。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D:
    第一步:把PLC和伺服拆下来拿回办公室单独试程序,PLC中只写入一条PLSY指令,其他什么都不要写,如果这样还是丢脉冲,那就是PLC有问题了。如果不丢脉冲,程序有问题或者设备24V直流电漏电。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我觉得线缆两端套个磁环可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步:把PLC和伺服拆下来拿回办公室单独试程序,PLC中只写入一条PLSY指令,其他什么都不要写,如果这样还是丢脉冲,那就是PLC有问题了。如果不丢脉冲,程序有问题或者设备24V直流电漏电。

    我换了台达ES2的PLC  然后下了个只带PLSY 指令 发脉冲  伺服显示的脉冲也是2246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为伺服精度不够?

网友F:
    怀疑你使能后立即发脉冲

网友B:
    同意10楼的说法,先使能后发脉冲。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 找到了 360度16等份22.5 小数是个问题 然后硬件上Y0 输出上 加了个1K 电阻 然后指令不用PLSY 换成DRVI指令 脉冲不丢了 。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丢脉冲问题已经解决 齿轮比凑整数就好了 然后定位指令换成DRVI来控制 不过还是有些移位 一个产品发16次 第二个产品走完对比便宜肉眼看的出来

网友G:
先把外部干扰排除下,驱动器电源是否有加滤波器,再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H:
牛逼,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