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GS2107和一个FX5U通信。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9-09-24):
如题,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假如是Q03UDE Q03UDV 或者FX3U-ENET-ADP的一拖二我做过
要点是:
1、两个屏的IP地址不同
2、然后在PLC以太网端口那设置2个UDP的MELSOFT端口就行了
但是FX5U的一拖二,还真的有点麻烦哟!
打开GX Works3 发现它的MELSOFT只能是TCP的,你先试试放2个TCP的行不行。
边上虽然可以直接拖三菱的屏,但我的软件上没有GS2017这个型号,不知道随便拖一个屏行不行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绝对可以,我用威纶通的可以,三菱应该也可以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用5U自带的以太网接口,加个J1900路由器转分到两个屏!

网友D:
5U的以太网参数设置里面,开放两个端口就OK了,两个端口号不能一样,然后两个屏幕的程序,设置这两个端口号就OK了,威伦触摸屏我就经常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