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各位前辈大神,看看这个控制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9-09-24):
项目有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旋转机构,向一个水平面的施加一个恒定可调的力,快到水平面电机提前减速,之后低速向水平面施加一个力,压力达到电机反转,本想用通讯的方式省掉一个压力测量扩展模块,奈何楼主太菜,还是用模拟量编程保险点。。。。。。。如果电机不减速(不快不慢的速度)直接压水平面,是否会产生步进电机失步?压力读数是否会有误差?

网友A:
快速运动状态下测出来的压力,与慢速运动下测得的压力不一样,压力传感器需要一个反应时间,需要一个校正过程。至于丢不丢步,只要阻力不超过扭矩允许值,应该不会丢。
如果水平面是固定的,这个方案绝对是可行的,每次压的位置固定,测出来的力估计也在允许范围之内,但是我这个水平面是增量是的,导致电机位置不确定

网友B:
你这方法我直接给你PASS!省下这钱买吃的吧
求大神指点一二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速度过快用通讯读取是跟不上响应的,这种有压力或者存在过载的情况下最差也要个半闭环模式才能有保证可靠。稳定可靠是前提!

网友D:
其实楼主应该这样想:每次遇到困难和挑战,都是一次提升自己的实力机遇。
尤其是老板花钱买配件,让你来学习,来提升自己。
当然,工期紧迫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