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定位

楼主(2019-09-24):
安川伺服控制主轴 有原点开关
主轴停止时 要定位到指定角度
如果用DVIT 这个指令 碰到开关 执行这个指令 这样误差会大嘛?
x输入响应时间 看手册为5us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停止到达定位点的时间 越快外越好

网友A:
请问你这是旋转轴嘛,。可以走位置模式。发指令走脉冲就好了。不需要中断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