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近开关能不能直接控制变频器多段速度?

楼主(2019-09-25):
控制要求:
一条普通的流水线,通过几个接近开关来控制速度
启动一个速度
到接近开关1时一个速度
再到接近开关2时再变一个速度
能不能直接将接近开关线接到变频器端子控制那头,是不是一定需要用PLC,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案?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的。
比如三菱变频器,碰到1的置位RL ,碰到2的时候置位RM.
RL = 1种速度
RL + RM = 另一种速度

网友B:
没问题,不能直接使用的调参数用多功能端子肯定支持。

网友C:
可以的或接近开接控制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D:
如果段数不多可以的,但是在机械上要求每到一个位置开关时要一直保持接通状态.前一个开关要先断开.看看变频器说明书的多段速表就行了.这样就不要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E:
可以,就是没见过有人这么干过
接近开关先控中继嘛,又用不了多少钱。最好不要直接来

网友F:
如果每个速度段需要保持,到下一个接近开关才变速的话,不用PLC很难实现。

网友G:
可以,但还是需要中继来保持接近开关的状态。

网友H:
段数少的话用中间继电器保持接近开关的状态 如果太多还是用plc方便点

网友I:
可以選擇變頻器可以輸入程式如三菱台達電系列

网友J:
如果你能做好支架,让你在需要的范围对应的接近开关一直感应,不然你一离开就变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