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行中换向

楼主(2019-09-25):
请问各位高手 步进电机在高速运忽然换方向,会不会对电机有影响 会者换不了方向,如图当步进发到大于设定值时插入换向信号。大家通常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换向是肯定可以的,不过建议采用带加减速功能的脉冲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雷赛步进电机有IO控制的,直接换向平滑,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建议先减速再换向,不然高速直接换向,步进电机容易出问题,特别是控制器坏的几率大。

网友D:
步进受不了高速转向的,影响寿命
爱家爱china

网友E:
你这样换不了的吧?驱动器就报警了、建议你程序里面先停机在换向

网友F:
换向是肯定可以的,重要是"慣性"。
力量不足,電流過大,就A.L。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网友G:
自己想想吧,就好比你高速开车突然挂倒挡会怎么样?
下载积分:+1(17625645950)

网友H:
PLSY 带方向的可变速输出, 需要更改方向时只要将速度取反就好,如正转速度为500,改成 -500后就是反向旋转了。
不过不建议高速换向,对驱动器影响较大,而且容易丢步,导致定位不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自己想想吧,就好比你高速开车突然挂倒挡会怎么样?
正解1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