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台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9-09-26):
如图有32台轨道机,每台轨道机都有PLC和人机。要实现32台轨道一键调整轨道宽度。个人想法:每台轨道机加一块FX3G-485-BD卡,在32台轨道机中选一台做为主站设置为 K0,把其它31台都当做成从站 k1。 主站k0向从站K1发送宽度数据, 31台从站能收到数据吗?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欢迎大家讨论下。

楼主:
Modbus;加32个FX3G-485ADP-MB成本高了,
引用 网友A:
modbus

网友B:
BD卡只能支持50米的通讯距离,32个站不可能这么近吧,ADP才是首选,如果500米的总距离不够还要想办法增加中继器。

网友C:
从机 接收数据应该可以,
主机无法接收从机返回的数据,
也就是你无法确认从机是否收到信号,
在工业上,要求比较高,
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不建议采用。
应该等从机返回信号,确认轨道已经符合高度,
再进行动作,如有其它问题,则报警提示。
需要考虑通讯失效,可能产生问题
硬件的选择需要考虑后期的维护。
硬件节省不了多少,
但后期跑多几次,花费同样不少。
下载积分:+5(huiming)

网友D:
还是以太网方便可靠。

网友E:
不行,从站接受数据后会返回数据,31台会冲突。只能用广播,但没法返回数据。轮询又太慢了。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F:
轮询应该也不慢,安全

网友G:
太麻烦,加后台加交换机安全可靠

网友G:
根据您的PLC选通讯交换机及后台产品

网友H:
如果机器参数是一样的参数的话建议走IO,只要一台机器输出提个IO组合给另外31机切换即可,或者再节约成本考虑触摸屏间建立通讯。

网友I:
5U不就行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J:
200smart 自带S7通讯,你只要买个交换机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如果机器参数是一样的参数的话建议走IO,只要一台机器输出提个IO组合给另外31机切换即可,或者再节约成本考虑触摸屏间建立通讯。
该两种方法可行,成本低,可靠。
yanzhi2008

网友L:
换5U走简易通信,或通过屏与屏间传递,或走CCLINK

网友M:
这个我之前有做过,走CCLINK,就是反应速度还是有点慢

网友N:
三菱 还是CC-link吧

网友O:
bd板只能n:n 只能八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