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通PT070画面切换

楼主(2019-09-26):
原来用的松下触摸屏坏了,改为屏通的。切换画面为DT0,但在屏通的设置内没找到这个功能设置?
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貌似是命令与状态-----命令区------画面切换寄存区打勾,然后根据寄存器数值切换画面,具体怎么操作打技术电话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这里寄存器默认为屏的C0。把后面页都改为窗口页面下午试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