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计时问题

楼主(2019-09-27):
各位大咖:我要在触摸屏做个窗口,显示计时,但是要用几点几十分的格式显示,计时是plc的定时器,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不是直接有时钟显示元件。

专业外协

网友B:
三个寄存器,用秒的特殊继电器驱动加1指令,秒到60给分加1,然后清零,分到60给时加1,然后清零,三个寄存器显示到触摸屏

网友C:
三菱FX3U有STOH指令,L&Q系列有HOUR指令。
将你的计时以s为单位存入到一个D,使用上述指令可以得到时分秒格式的数据,具体用法请自己翻说明书!

网友D: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