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8):
各位大神,做焊接机械手一般用什么控制?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焊接机械手都是用机器人焊接,焊接产品就用电机丝杆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机械手都是用机器人焊接,焊接产品就用电机丝杆传动。

控制系统一般用什么?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国内的控制系统大把的

网友C:
带轨迹插补的还是运动控制卡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控制系统大把的

推荐一个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不用机器器人就用运动控制卡,我用过的捷士感觉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系统一般用什么?

深圳众为兴

网友E:
感觉用运动控制卡方便,我用的恒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