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8):
想用VB通讯三菱PLC置位Y0为ON
先用串口助手测试可以通讯,Y0被置位了。
但在VB中发送同样的字符串却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熟悉VB与PLC通讯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串口助手发送的是HEX格式,VB发送的ASCII格式。VB需要转换。
  • 下载积分:+3(二郎神)

网友B:
    引用楼主二郎神于2019-09-28 16:20发表的 用串口助手测试与PLC可以通讯但用VB发送相同字符却不行,求助 :
    想用VB通讯三菱PLC置位Y0为ON
    先用串口助手测试可以通讯,Y0被置位了。
    但在VB中发送同样的字符串却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熟悉VB与PLC通讯的高手指点一下。

    你用串口自己接收VB的字串
    输出要16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发送的是HEX格式,VB发送的ASCII格式。VB需要转换。

    多谢提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