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s7-200为客户端和S7-1200的s7通讯
附件: s7-200为客户端和S7-1200的s7通讯.pdf (1106 K) 下载次数:707
  • 下载积分:+1(申师傅)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suy520)

网友A:
    请问大师 程序可有断线检测功能呢?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在其中一台设备掉线后没有任何故障
    不需要断线检测功能,但是可以做一个10秒周期的心跳,当上位机未检测到心跳时,表示断线,设备停止运转

网友B:
    这个最远的距离可以是多少

网友C(2022-11-11):
    10秒 是太长呢?
    可以用Watchdog ?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 程序可有断线检测功能呢?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在其中一台设备掉线后没有任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