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各位大神~請問一下

西門子PLC丟脈波訊號給三菱伺服控制器,目前有遇到一個問題

當伺服馬達原點位置,

PLC送正轉一圈4000脈波訊號,三菱控制器 監控P參數有出現4000脈波.

執行反轉時,PLC一樣也是送一圈4000脈波,三菱控制器監控P參數會少於4000脈波

相同一個方向,一次都送一圈4000脈波,三菱控制器都可以接收到4000脈波.

只要改變方向,三菱控制器第一次接收的脈波,就會少於4000脈波.

每次改變方向,三菱都會少接收到.

例如:

第一次 正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到4000脈波

第二次 正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到4000脈波

第三次 反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少於4000脈波."

第四次 反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到4000脈波

第五次 反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到4000脈波

第六次 正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少於4000脈波".

第七次 正轉 PLC送4000脈波, 控制器接收到4000脈波

网友A:
明显程序问题。

楼主:
沒有用程序喔~
是用西門子軟體調試就發生了!

网友B:
用 驅動器 角度來開
正轉時 累計pls數增加
反轉時  累計pls數減少
是正確

网友C:
方向信号有问题?

网友D:
看现象好像反向时控制器没反应过来,丢了起步的脉冲,
方向是不是用了扩展模块的点,
或者先将方向信号Y点反向,再执行方向命令,
或者牺牲一个脉冲掉一下方向, DDRVI K-1 K20000 Y000 Y004     再补偿一个脉冲试试,因为连续一个方向不丢脉冲。

网友D:
看看这个帖子,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MR-JE伺服位置控制有累计误差怎么办

修改指令脉冲的过滤器,将干扰脉冲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