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变频器与 S7-1200一启动就报错 显示电机连接错误 报错号7990 故障号10 但是我现在已经吧电机给拔出了还是显示这个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网友A:
在调试向导里把电机数据检测改为禁用试试。

楼主:
嗯 我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在调试向导里把电机数据检测改为禁用试试。

楼主:
还是没有用 依旧会报错
引用 网友A:
在调试向导里把电机数据检测改为禁用试试。

网友A:
应用模式是SDC还是DDC?实在不行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调试看看。

楼主:
还是电机数据引用出错 唉
引用 网友A:
应用模式是SDC还是DDC?实在不行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调试看看。

网友B:
你组网的时候,变频器功率模块一定要和实际相同

调试向导结束后,记得做优化,静态识别

楼主:
谢谢 谢谢 明白了
引用 网友B:
你组网的时候,变频器功率模块一定要和实际相同

调试向导结束后,记得做优化,静态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