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上电无保持一般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29):
如标题,,松下伺服电机上电无保持一般什么原因?同时2台,X4焊线也一样的,一台上电后无保持,手很轻松能转动,这种情况一般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使能son
使能接线了,29针直接0V,有两台,另一台好的控制线换过来还是不行

网友B:
我用过A6的,外部可以不要接线,好像是调整99改为1
外部接线,强制使能也是可以的
使能接线了,29针直接0V,有两台,另一台好的控制线换过来还是不行!

网友C:
一般没有报错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使能才会这样,你直接发指令,如果电机有问题驱动器会报警的,还有你控制部分的220V有没有接错,如果功率一样的,你可以试试把电机挪到正常的那里验证

网友D:
先把当前参数保存 然后驱动器参数初始化试试

网友E:
你插头焊接了使能线,驱动器插座也有可能出问题,你参数直接上电使能on试试不就知道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有一次客户厂里的松下伺服编码器异常报警,非说是我更改程序造成的,我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连自己都信了。结果是驱动器的问题。
最后换了个驱动器好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监控伺服的SON的状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