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西门子S7-200
224xp cn
程序如下图,只有在通电的时候数据才能读取到,通电后,后面的数据就无法更新,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我感觉程序应该没问题,不会是硬件出毛病了吧!

网友A:
“通电的时候”和“通电后”有什么差别?
爱家爱china

网友B:
你把SM0.1哪一行个删除试试

网友C:
你的M0.0是手动触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0.0是手动触发的么

在第一行里面,完成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