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9-09-29):
各位大佬,三菱plc控制回原点。是
会正反方向来回寻找原点。
还是指定方向,然后碰到极限就会停下寻找原点
。
之前松下就指定方向碰到正极限就不会往负极限寻找

网友A:
有不同指令,有一种不考虑极限的,只考虑近点或原点
有一种是碰到极限再找的。
谢谢大佬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你具体看看三菱的手册,有几种模式的
谢谢,大佬

网友C:
回原点方式,方法太多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