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9-09-29):
台达触摸屏下载时跳出 no response from hmi
上次调试还好呢,这次连接屏时就提示这个,驱动什么都正常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屏幕没有死机,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连接失败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設定一下就可以
引用 楼主: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下载新屏要选择设为USB口,否则就是楼主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