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0多次这样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9-09-29):
描述:程序段1
描述:程序段2
我看到一个压机程序,有多个压力开关。
程序都是把通道的读取值发送到D100。
程序运行正常。
这样使用有什么好处吗?
怎么感觉有问题。

网友A:
正常的,从上到下扫描对D200,D220的值没任何影响。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没试过这么干是我就不会这么做,哪个寄存器就这么值钱开多一个怎么了

网友C:
可以,D100只是轉介。
經常使用。
主要是相似的步驟,指要改幾個元件就好。

网友D:
没有冲突啊,但是最好不要这样。毕竟寄存器大把的

网友E:
这个方法就是做暂存用,不多消耗PLC的寄存器,如果再进一步使用FB封装方式,变量不涉及到全局的话,就用局部变量,编程思路里的低耦合,相当于减少了输入输出的变量,移植性强。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有道理。一段小程序,用 ..

网友F(2019-11-23):
用M8000时,每次扫描时就把D100的数据更新了,如果D203大于K0时,又被清零了,接着D100的数据在实际编程中有实际意义吗?但是作为编程软件来说无可厚非,在实际项目中,意义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