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一台派克590P40A的调速器,模块爆了两个,开关电源板上有打火坏点,全部更换相同型号六个模块,更换开关电源板,因为没有更换主板,就没有更改任何参数。上电后,启动试机,面板工作指示灯不转换到工作状态,速度设置为零,反馈为零,电机不工作。电机检查正常。电源输入接触器动作正常。这台直流调速器是走DP通信,速度给定是在PLC设置好的。C3端子合闸信号正常。一共五台590P都是走DP通信。其余几台工作正常。以前也有590P爆模块的,一般都是更换模块后就正常了,偶尔有爆模块的需要更换开关电源板。主板一直都没有动过,都可以正常工作。这次就奇了怪了。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排除法,先用机子本身的面板或端子直接启动运行看看,正常的话说明机子问题不大,再检查通信或者参数设置。

网友B:
这个故障,依你的描述,我的判断问题在通讯上,检查通讯的参数,更换跟通讯有关的板子。找说明书,我们用的派克690+出现过通讯故障,通讯接口板是好的,驱动器本身通讯部分有问题。最好找说明书查看对应策略。

楼主:
更换主板,DP通讯板,故障依旧。

网友C:
先脱机检查控制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可以正常工作再检查通讯,比如通讯线,通讯设置这些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故障已经排除,目前工作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故障已经排除,目前工作正常。谢谢各位!

请把故障原因写出来,大家以后参考。

楼主:
换上去的全新的开关电源板,内部三相输入检测电路有问题,一个周期内能检测到,下一个周期检测不到,往复循环,导致直流调速器既不报故障,也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