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谢谢各位

楼主(2019-09-29):
一个减法运算一个比较
用vw 0-vw20,得到vw,40
然后vw 0,和vw 40,作比较
使得,Q0.0,复位和置位
现在我给vw 20,任意一个,数值,Q0.0都会,导通
只有给他零,他才会复位
I1.0,完全不起作用
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十分感谢

楼主:
这个图片怎么发不出去

网友A:
感觉是双线圈吧 ,可以试着不要直接置位复位Q线圈,用M试试吧

楼主:
图片问题找到了,是少个脉冲,减运算一直在减

楼主:
求助求助各位

网友B:
无论减运算是否一直在执行,VW20只要赋值为正数,VW40的值就比VW0小,明显只有VW0>VW40这个条件会导通,所以Q0.0被置位;
当VW20为0时,VW40-VW0,网络6的条件满足,将Q0.0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