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助一下遇到信捷PLC问题了。

楼主(2019-09-29):
信捷的通讯连不上了,刚开始通信很正常,由于我把PLC的编程软件设置弄错了。可能是我设置出现问题了请师傅帮我一下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利用软件的上电停止功能先连上线再重新设置PLC串口参数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正在发送停止命令一一一一一一也无法连接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发停止命令时(一直联机),把PLC关电重启
QQ:6395435

网友C:
还不型就初始化,

网友D:
看看手册吧,你很可能更改了com1的参数《不可更改》,打电话给信捷客服或者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