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与三菱触摸屏通讯协议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9-09-30):
想用一个三菱的触摸屏直接控制ABB ACS510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启动及参数的修改,当前触摸屏和变频器带有MODBUS通讯, 请问如何在触摸屏上制作启动停止按钮,同时实时监控运行参数及参数的修改,最关键是通讯的协议地址是怎么对应的。软元件如何对应?

网友A:
ABB 串口通讯 是我搞过贼恶心的 售后服务贼差
“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电压、电流、频率、能检测电机过载、缺相、过压、过频、欠频、电机过热等保护。”
这些除了频率都不要做
启停 报警 接I/0线
你好,比如说变频器电压显示数值如何对应触摸屏这边软元件的地址的?是怎么一个定义对应的呢?

网友A:
型号 ACS 300及其以上
‘变频器与触摸屏之间的通许怎么设置’
有些触摸屏是可以做串口,,但是底层你要找供应商写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