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GX-Work2的疑问

楼主(2019-10-01):
请问各位师傅,图片中要怎样把单一程式集合成一个类似资料夹这样

网友A:
结构化工程,不要选简单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化工程,不要选简单工程
我上图的工程类型也是属于简单工程,并非是结构化工程,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式

网友B:
这是Q的才可以这样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C:
自己建立结构

网友D:
程序行间注释加标签。
;[Title]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