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问师傅怎么检查直流电流

楼主(2019-10-01):
检测电流大概5A,用电流变送器穿孔的可以直接检测4-20ma的信号送给plc吗?还是前面需要加个电流互感器吗?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有这类的直流电流互感器检测装置的。输出的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可以直接给PLC。

网友B:
看你是什么PLC,有没有带模拟量模块了,如果没有需要增加一个模块

网友C:
直流电流检测用分流器啊。

网友D: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E(2021-07-13):
这个检测器就可以检测到DC1-30ma LC41-30ma 交流的 用LC22-30MA 最小3m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