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2):
5台FX3GA做的N:N通信下,在一个从站上用485读取仪表数据,该怎么办?

楼主:
5台FX3GA每个都用的FX485-BD做的N:N通信,程序刚调试完,客户又要求在一个从站上读取奥拓尼克斯的温控仪表数据(支持modbus通信),3GA的485通道没办法再再扩展,如果再换硬件,损失更大,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可以再加一个FX485-ADP-MB支持modbus通信

楼主:
我也查资料了,FX3GA不能再加FX485-ADP-MB,3U的可以。

网友B:
可以仪表接触摸屏   然后 触摸屏把数据给PLC

楼主:
4楼的想法可以一试,前题是仪表仅支持MoDBUS通信,我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现在触摸屏的422口和PlC通信,还有个232接口,不知道怎么和仪表连接,希望提供的方案更详尽些,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楼的想法可以一试,前题是仪表仅支持MoDBUS通信,我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现在触摸屏的422口和PlC通信,还有个232接口,不知道怎么和仪表连接,希望提供的方案更详尽些,谢谢!

你问过客服了嘛?  确定不能再加485-ADP模块了吗?

实在不行。

三菱触摸屏的422口应该也有485功能的。

最重要一点:加钱!!!

网友D:
你可以增加一个台达的小PLC,DVP-14SS2;几百块钱,用台达PLC与仪表MODBUS RTU通讯,程序很好写的,照例子做就好了,然后,用三菱人机COM口与PLC 232通讯,就可以了,另外,三菱的人机界面与仪表MODBUS通讯不一定兼容。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七楼的帮助。

网友E:
有专门的232转485模块,就用屏幕多余的232口

楼主(2019-11-12):
经尝试最终还是更换了硬件,用了一台FX3U的PLC和一件FX3U-485BD加485ADP-MB把问题顺利解决。谢谢大师的指点

网友F:
楼主厉害,佩服佩服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如果有触摸屏,用触摸屏和仪表通讯,把数据传输至plc也可以

网友H:
兄弟 能否把你最后的程序上传 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I(2020-07-17):
你可以买个FX3G-40MR 的 可以带2个485模块

网友J:
知易行难

网友K: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n:n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