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程序指令请教

楼主(2019-10-02):
请教这段程序如何理解。

网友A:
DABIN 指令是将D13 D14 D15 内存的ASCII码数据变为二进制数据存入D100(16bit);
DBL 指令是将D100 中的十六位数据存入32位寄存器中,D200为16位寄存器存入D100中的数据 D201充当高位存入(-1);
我也是新手入门 现看现卖不对之处望大佬们指正!
还有看到你用的GXworks 按F1发现新世界!
下载积分:+1(ddybfl) 好贴好贴!
小侯

网友B:
DBL
應該解釋成
將16位元帶符號數據轉換成32位元帶符號數據
其實也可以理解成
* D100 k1 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