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3):
以前的项目一般都是wincc往博图移植。这次的设备做了很多台以后客户想节省成本了,本来触摸屏也没用到什么高端功能,觉得从精智系列换到smart line v3。
wincc flexible smart 能够直接转换wincc flexible 2008的程序,但是查了一圈也没找到博图移植到wincc flexible的方法。
就想问问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给讲个大概的操作呗,大佬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移植项目下有相应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植项目下有相应的选项。

我的移植项目下也只有选择什么格式往博图项目移植,没有博图项目往wincc flexible格式移植啊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不要白费劲了,不能移植的。

网友B:
博途的项目移植成wincc flexible项目真没听说过,眼拙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