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4):
各位老铁 我用的是MR-J3-40B驱动器
因之前丝杆磨损更换后安装方向和之前完全
相反 然后就想到修改伺服参数PA 14 来对应
连接上驱动器修改PA14 为0 正转PLS输出CCW
断电生效后 电机达到想要的旋转方向,
读出QD75MH里面的伺服参数也变成一样
问题来了 当我将Plc打到stop状态或者RESET 打回run
伺服参数就还原了 PA 14变回1 ,起初以为未写入到闪存里面 ,然后修改QD75MH伺服参数 写入
结果依然一样 后来更换模块同样如此 给人的感觉就是从QD75MH,中写入伺服参数 除了旋转方向无法写入
其它都可以正常写入,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PA 19 000B
每天学习一点点
小侯

网友A:
通訊型的伺服本來在連接運動控制模組時就會從模組下載參數

上電通訊連接正常後參數應該就正確
  • 下载积分:+3(gz068909) 看起好复杂😅 程 ..

网友B:
    有可能PLC程序有参数写入的程序 在设置了,每次自动写到伺服参数中去
  • 下载积分:+2(gz068909) 😅尴尬了 还真的 ..

网友C:
    参数是写入到定位模块的ROM中的如果不是写入ROM中的断电上电后参数是以定位模块ROM中为准的
  • 下载积分:+1(gz068909) 恩恩 是的 是程序里面写了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重新上电

楼主:
    是程序里面写了 是自己大意了  一时钻牛角尖了 还钻了2天
    搞了个乌龙事件 😅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E:
    用软件读取 在写入试试

网友E:
    先初始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