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J4 驱动器设定

楼主(2019-10-04):
各位师傅,我手边有2轴实体轴,一个虚拟轴,由1个虚拟轴来控2个实体轴,
而目前两个实体J4驱动器一直显示1A.2的Erro Code,我该从哪边设定
小侯

网友A:
照這個錯誤碼來看應該是設定類型錯誤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這個錯誤碼來看應該是設定類型錯誤的問題
[attachment=237594]
我这边有设定了,目前是跑1A.1,
但是我轴数虚拟轴(0) 、实体轴(1)、实体轴(2),
我设定这样的轴数一样是跳1A.1或者是Ab,
在QD77模组里面监控是显示2060的错误码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目前驱动器与QD77 已经能正常SERVO ON 了 但是只要任何一轴启动(包含吋动)QD77 都会显示106的异常代码,请问我哪边有设定错误

网友B:
看下轴停止信号Y4Y5

楼主:
忘记说 使用QD77MS16,停止讯号没有问题

楼主:
忘记说 使用QD77MS16,停止讯号没有问题
想顺便询问一下各位师傅,QD77 ALM CODE 106 是为何原因才会出现
小侯

网友A:
QD77MS 錯誤碼106是启动时停止信号ON
在手冊的16章有

楼主:
我目前只要同动控制启动,QD77就会跳106的错误,摸不着头绪,为何一开同动控制(Cd.380)就会跳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