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4):
各位技术达人们好,本人有点技术问题向大家请教,第一次做没经验往各位指点,在这里先感谢下。

问题是这样的:现用一个称重仪表与三菱Q系列PLC已达成通讯表协议,如:仪表当前值显示为3019.5克 ,通过软元件/缓存寄存器监视在ASC状态下 D141 、D142、D143 与其相互对应。
请问如何将缓存中对应的数值通过程序的形式转换成实际重量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中,PLC程序如编写。(最好能帮我写出这个转换程序)再次感谢大家
zsfjn

网友A:
不麻烦,乘以相应的倍数。触摸屏显示的时候,再保留1位小数
D130=D141*10000+D142*100+D143
但还有个问题,缓存里的值首先要转换成实数才可以,进行计算,怎么转换

网友B:
HEX指令把ASCII码转成对应的数值;
然后加加减减乘乘除除,拼凑出实际的数值。
朋友能給我一个详细点的程序参考下吗,我也尝试用过HEX这个指令,就是不对,自己也摸索了很久,但转换出来不对,方便的话指导下

网友C:
按照二楼的办法可行

楼主:
程序这样写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麻烦,乘以相应的倍数。触摸屏显示的时候,再保留1位小数
D130=D141*10000+D142*100+D143

可行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E(2020-04-30):
引用楼主yangshuai于2019-10-04 11:56发表的 称重仪表ASCII码数据转换实际数 :
各位技术达人们好,本人有点技术问题向大家请教,第一次做没经验往各位指点,在这里先感谢下。

问题是这样的:现用一个称重仪表与三菱Q系列PLC已达成通讯表协议,如:仪表当前值显示为3019.5克 ,通过软元件/缓存寄存器监视在ASC状态下 D141 、D142、D143 与其相互对应。
请问如何将缓存中对应的数值通过程序的形式转换成实际重量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中,PLC程序如编写。(最好能帮我写出这个转换程序)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你这个程序搞定没  程序发出来分享下啊  哈哈

网友F:
我用位传送指令合成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8.html

MITSUBSHI

网友G(2020-06-12):
同求方法啊
美丽魅力

网友H:
用DABIN指令